没有找到有效的用于生成装饰的螺纹边线

楼主(2018-03-02):
如图,以前生成螺纹线都没问题,今天不知道咋了,求助!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感谢回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

螺纹的攻丝底孔和所需要的螺纹大小有冲突?

网友C:
看图2不应该啊,关掉重画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的攻丝底孔和所需要的螺纹大小有冲突?

不是,应该是软件用的盗版的问题!后来把软件关了后重开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2不应该啊,关掉重画个试试

好了,多谢

网友D(2020-05-26):
我的关掉也不行,昨天还是好的

楼主(2020-08-27):
引用 网友D:
我的关掉也不行,昨天还是好的

主界面眼睛那个图标里,点开查看顶层注解。试试这个

网友(2020-11-20):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先打个底孔,在螺纹孔。

网友:
先打一个底孔,然后在做螺纹孔。

网友(2020-12-22):
孔打大了,底孔直径要小于或等于螺纹的小径

网友(2021-11-19):
有可能是打孔的方向反了

网友(2022-11-30):
我的也出现了,后来发现有个孔没打在零件上,打在空白的地方

网友(2024-08-27):
把【显示/隐藏】那个小眼睛打开,再重新打孔就好了

网友:
【显示】那个小眼睛打开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