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设备各个零件的工程图做成一个工程图分页的形式

楼主(2018-03-02):
像这样的

网友:
那叫多图纸工程图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贴出来怎么做了?  如果已经是PDF 那用PDF合并软件 合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在多页的工程图里插入新零件即可,
但工程图模板和BOM中对应的零件/部件永远是当页的第一个。。。

网友:
在图纸标签上右键,然后添加图纸即可

网友(2019-09-15):
怎么在一张图纸里添加几个图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