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伺服电机、PLC、传感器设计一个升降平台

楼主(2018-03-02):
想用伺服电机、PLC、传感器设计一套升降系统 想问下这里涉及到的知识 需要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现在是想要做个升降平台,是一个演示模型,也至少承载10kg的东西,我对控制系统不是很了解,也想趁此机会多多补充这方面知识,谢谢指教了!

网友A:
先考虑你需要控制升降台的哪些参数?比如升起速度,下降速度,上升的极限位置高度,上升到极限位置之前需不需要减速,需不需要到达极限位置之前进行报警。这些控制量之间有无逻辑关系?这些参数哪些控制量是数字量,哪些控制量是模拟量?多少个数字量?多少个模拟量?这些控制量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分别是多少?供电电源需要多大?是直流还是交流?把这些搞清楚才是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你需要控制升降台的哪些参数?比如升起速度,下降速度,上升的极限位置高度,上升到极限位置之前需不 ...

好,谢谢!

网友:
10公斤不是很重,主要是看运行速度,一个感应器回原点,其他脉冲一步一步走就好了,看距离选择丝杆还是链条,还有伺服要加刹车 ,这个很基本

网友:
看精度考虑加个光栅

网友B:
大型升降机,巴黎协和广场建造摩天轮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型升降机,巴黎协和广场建造摩天轮的设备

层主在外国吗

网友C:
楼主可按如下表格,根据工况选型计算:

步进伺服电机选型计算V1.1(实用版).x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按如下表格,根据工况选型计算:

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找一家供应商,使用它们的东西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不懂的地方都可以让工程师现场指导一下,快捷方便。

网友:
主要看工艺计算好数据选型

网友(2018-04-13):
先看工艺要求,演示的平台没啥的,程序好设计,大点的液压的多,升降速度快的就是电梯结构了

网友:
这里涉及到的知识:PLC编程的数据处理和运动控制指令的使用。

伺服电机的力矩计算

触摸屏的编程

传感器的选型

电工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型升降机,巴黎协和广场建造摩天轮的设备

常驻国外?

网友:
哪里,旅游所见。

网友(点评):
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