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ile strength 前面的Nominal

楼主(2018-03-02):
是表示公称的意思哟

网友A:
“名义的”或“名义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义的”或“名义上的”

网友B:
不是抗拉强度吗?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抗拉强度吗?百度的。。

楼主:
nominal的翻译是否公称也可以呢

网友C:
我看到铸造厂制作砂型的时候用到一种工具叫秋叶,请问这个秋叶英语要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铸造厂制作砂型的时候用到一种工具叫秋叶,请问这个秋叶英语要怎么说?

双头铜勺(秋叶) double ended radius sleeker  请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头铜勺(秋叶) double ended radius sleeker  请参考

你这个sleeker不大对。应该有简短的说法,或指一个词

网友C:
秋叶一般不是铜的,是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秋叶一般不是铜的,是钢的

找不到确切的英文说法

网友:
可以翻译为理论上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确切的英文说法

cast foundry 里面有对应的。http://www.cmiw.cn/thread-7766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st foundry 里面有对应的。http://www.cmiw.cn/thread-776654-1-1.html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