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φ160圆钢,精车时中心钻孔钻不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02):
本人最近遇到一棘手问题:38CrMOAl,φ160圆钢成分检验合格,经过锻造、粗车、调质,精车时需中心钻孔(孔径φ4mm),却几乎钻不动,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请广大网友帮忙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十分感谢!

网友A:
调质硬度是多少?超过 30HRC 了 ?

网友:
是不是做氮化处理了?氮化处理后,硬度很高。不过芯部不会有那么高的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质硬度是多少?超过 30HRC 了 ?

调质处理后,切削性应该没问题。大进给量低速可能也切不动。

网友:
中心钻是高速钢的吗?试试硬质合金的中心钻

网友:
调质硬度多少

网友:
调质出了问题,按理说这货不渗氮发挥不出效果。

网友:
38CrMoAl是典型的渗氮钢,适合做中型曲轴、齿轮等复杂受力工件。其热处理常常进行淬火后高温回火,回火后的硬度在HRC28-35;然后进行渗氮处理,使表面得到高硬度AlN、CrN、MoN等细小颗粒,此时表面的硬度可达HRC65以上。

网友:
是不是钻头反转了?或者工件反转了?

网友:
锻打后冷却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8-04-10):
如果锻造之后加工没有问题,那就是调质硬度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