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抽什么风了:不显示小数点后的数位了

楼主(2018-03-02):
无语了,又抽风了,死活动画不显示小数位,怎么让他始终显示小数位啊

网友:
我去,还有这种功能

网友(点评):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网友:
666,动画比较好玩

网友:
还有这种功能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指不显示冒号后的位数还是?没找到哪里有小数点?solidworks动画的时间显示最小单位是0.1秒。

网友(点评):
上边那个有小数点,为啥保存动画后下面那个的小数就没有了呢

网友:
看动画 现实的数与实际位置也不符啊,是不是哪个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
初一看,还以为是把真的数显卡尺!

网友:
看着像是数字的行程有限制

网友:
sw的动画确实会出些奇葩的问题,上次做了个开门的动画,预览好好的,录制的动画里门却飞走了……飞走了……走了……了……

网友:
重装再重启                                                                       试试

网友:
因吹丝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