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尺寸线标注问题

楼主(2018-03-02):
请问solidworks2016尺寸线标注时,有一半尺寸线没有显示出来,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如下图所示

楼主:
就是图示中尺寸线下面的线没有显示出来,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呢?请大侠明示

网友A:
自己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置的有问题

其他尺寸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是个别尺寸才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他尺寸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是个别尺寸才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设置问题,应该所有的尺寸都是这样,而不是个别的尺寸这样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这里可以设置尺寸的所有问题。

网友B:
选择尺寸,右键,在列表中“显示延伸线”。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尺寸,右键,在列表中“显示延伸线”。

没有"显示延长线"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尺寸,右键,在列表中“显示延伸线”。

没有显示延迟线这个选项,请问还有其他选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显示延迟线这个选项,请问还有其他选项吗

我的是2017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017版:

没有显示延长线咱办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显示延长线咱办

还有好点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显示延长线"这个选项

鼠标光标放在箭头这条线上,你试下先隐藏尺寸线再显示

网友:
七楼正解、

网友:
先隐藏了,再显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