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水暖管路配件及安装标准的疑问

楼主(2018-03-02):
最近做过不少低压管路,如图所示,但一直存在一些问题没搞明白。
1、采购的水暖配件(弯头、三通等)外形尺寸、厚度等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寸,国标没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还是都由厂家自定?
2、即使采用相同尺寸的水暖配件,与水管旋和时深度也不能统一,导致水管不能实现预加工好,比较浪费加工周期。
3、管螺纹的旋和深度有没有具体的标准?若缠上生料带等填料会不会影响?

楼主:
低压螺纹管路安装现在有点头疼,安装后的尺寸与位置比较不好掌控,管道支架等也比较不好预制。

网友A: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3091)也称一般焊管,俗称黑管。是用于输送水、煤气、空气、油和取暖蒸汽等一般较低压力流体和其他用途的焊接钢管。钢管接壁厚分为普通钢管和加厚钢管;接管端形式分为不带螺纹钢管(光管)和带螺纹钢管。

管件标准:中国机械工业标准汇编  管件与管接头卷

螺纹可用锥螺纹与锥螺纹配合,也可以用锥螺纹和管螺纹配合。缠生料带不影响。

网友:
所有管件都有国家标准,在网上可以查到。国家标准只是规定了管件的最小壁厚。
管螺纹也有标准,可以查到旋入深度。
管路一般都是现场制作,安装工人都会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3091)也称一般焊管,俗称黑管。是用于输送水、煤气、空气、油和取暖蒸汽等一 ...

我们一般采用英制管,套螺纹。

网友:
生料带完全不影响功能上的使用,只是不美观而已。

网友B:
管螺纹深度是可以控制的,有相应的管螺纹规,可以检测有效长度,有上差和下差的台阶

网友C:
管路确实都是现场配装的,成手的工人都是在现场修配。话说,现在大都喜欢用PPR的管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路确实都是现场配装的,成手的工人都是在现场修配。话说,现在大都喜欢用PPR的管子了吧?

现场配管的话可控性较差,质量好坏主要取决于工人水平。另外我们很多时候是很多设备同时安装,若都是现场配管的话安装方便性就差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螺纹深度是可以控制的,有相应的管螺纹规,可以检测有效长度,有上差和下差的台阶

额,是有这么个东西,不过有时候有问题。比如说某个配件有需要保证水平或者竖直,但旋合时没办法刚好做到,有时差半圈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是有这么个东西,不过有时候有问题。比如说某个配件有需要保证水平或者竖直,但旋合时没办法刚好做到 ...

那就要在车削工件的时候来处理了,最好是车削中心在做,带c轴的那种,进刀角度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