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焊接后能氧化处理吗

楼主(2018-03-02):
铝合金焊接后能氧化处理吗,表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如果用规定的焊条是可以氧化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规定的焊条是可以氧化处理的。

氧化后焊接的位置的表面和其他地方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氧化后焊接的位置的表面和其他地方有区别吗?

没有

网友:
铝合金焊接后,表面会变黑。

网友:
可以做氧化处理的

网友:
可以的,要用标准焊条,焊后先去除表面的发黑部分,然后氧化

网友:
焊后可以先喷砂再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