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制动的问题

楼主(2018-03-02):
各位前辈好,我做了个小车,电机驱动行走的,要求小车在运行途中可以随时停止,想请教一下,在选择电机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制动器?如果电机不加制动器的话,断电了是不是还会继续运转一段时间才能停下来?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是如此么?比如一个滚柱丝杠+直线导轨的机构,用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如果没有制动器,在断电的时候也会继续转动一段时间才停止吗?  求指点

网友A: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可以控制电机的停止位置。如果在系统贯量大的情况下紧急停止,可以采用电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可以控制电机的停止位置。如果在系统贯量大的情况下紧急停止,可以采用电阻法。

谢谢,因为我没有用过电机,这个小车的重量不大,而且定位的精度要求也不高,正常的制动器应该就可以,我们用SEW的减速电机,这种电机是不是自带制动功能?还是说我要额外说明加制动器啊?

网友(点评):
需要的话选个带抱闸的电机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我没有用过电机,这个小车的重量不大,而且定位的精度要求也不高,正常的制动器应该就可以,我 ...

最好加

网友:
2楼说得对!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可以实现位置控制,但是普通电机断电后,系统因运动惯性还会运行,惯性越大,需要停止的时间愈长。

网友:
伺服电机我们一般都用带刹车得;负载轻得时候,差异不大;一旦负载加大,垂直负载时,就毕竟用带刹车得。

网友:
由于惯性的原因会有一定的移动,所以要增加一个制动装置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车多大,三相电机考虑加电磁刹车离合器。

网友:
有变频器吗,电机带编码器吗?有就可以实现

网友:
SEW的经常用啊,带着手动释放的抱闸就行。订货时要提出来的

网友:
用旁磁电机制动效果好,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