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基准符号大小设置

楼主(2018-03-02):
请问solidworks2016基准符号大小如何设置?我指的是整个符号的大小,不是仅仅符号里面的字母大小的更改.如下图所示:

楼主:
有熟悉的大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目前似乎除了这里想点办法没有其它什么有效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似乎除了这里想点办法没有其它什么有效的办法了。

还不如做个块来得简单点

网友:
3楼说的对!工程图里所有与国标有关的符号,尺寸格式设置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网友B:
这个好设置得得哦。

网友C:
可以改后台文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似乎除了这里想点办法没有其它什么有效的办法了。

你好大侠,在这里面我试了一下,就是修改文本-字体的大小,这样修改后改变的是字母的大小,而整个符号的大小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设置得得哦。

请大侠详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后台文件实现

能再说详细一些吗

网友D:
自己慢慢摸索吧,没什么捷径,现在告诉你也很快忘记的,只有自己用多了就会熟悉

网友:
9000 0000 0016 96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慢慢摸索吧,没什么捷径,现在告诉你也很快忘记的,只有自己用多了就会熟悉

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指点一下

就现在这个问题,能否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