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槽的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8-03-02):
各位大侠,在车削长槽过程中,槽底面最后一刀需要横拉,但得到的表面粗糙度不理想,求车削槽底最后一刀参数?
本人加工的45#钢,槽底直径30,槽宽35,或者哪位大侠给我提供一个理想切槽数控刀片,多谢了

网友:
横拉时注意主轴转速要快,一般留余量0.1MM,F0.1,选择槽刀片要有刀尖半径的,刀半0.3,0.4mm都行

网友A:
数控刀片是刀片,切屑槽是一个功能槽。 数控刀片是可转位车削刀片的总称,按材质可分为涂层刀片、金属陶瓷刀片、非金属陶瓷刀片、硬质合金刀片、超硬刀片等。它的特点是高效率、高耐磨,比传统焊接刀片、合金刀片加工效率提高4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刀片是刀片,切屑槽是一个功能槽。 数控刀片是可转位车削刀片的总称,按材质可分为涂层刀片、金属陶瓷 ...

有陶瓷的切槽刀片吗?

网友(2020-08-24):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