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5怎么无法插入系列零件设计表

楼主(2018-03-02):
求大神解答,电脑里装有 Excle2007

网友:
是不是Excle版本太低,至少Excle2010版。

网友(点评):
刚查了的确是SolidWorks2015最低要求Excel 和 Word 2010、

网友:
microsoft 2007就是无法插入设计表。我去年被2007折腾坏了,换成microsoft 2010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这个表格从哪里查的?去年不知道MicroSoft2007不能插入设计表之前,把solidworks安装了n遍,卸载后怕卸载不干净甚至把注册里的solidworks都清理了,重新安装还是不能插入没计表,后来还把Windows系统都重装了,怎么都没有想到是MicroSoft2007不能用。最后看到同事电脑是2010的MicroSoft可以插入设计表,才知道原因。

网友(点评):
用那个版本搜那个版本:如solidworks2015系统配置要求

网友:
sw挑office软件这点确实挺坑的

网友(2021-04-23):
我觉的是路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原因,应该和版本没多大关系

网友:
应该是路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