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齿加工

楼主(2018-03-03):
齿轮磨齿一般都是用心轴定位还是涨紧套定位加工的!

网友A:
两种定位方式都有用的,但是芯轴定位用的比较多。

网友:
磨齿加工得常用方式是定位心轴,它是锥面配合中,能很好地保证相连件的同轴关系,并且由于锥面心轴的端部有螺纹或螺钉孔可以使心轴在锥套内轴向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定位方式都有用的,但是芯轴定位用的比较多。

用心轴的话对齿轮内孔要求比较高点吧!比如孔0+0.03 如果做在上差就好装些,做在下差就不好装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定位方式都有用的,但是芯轴定位用的比较多。

网友:
都有用到。

网友:
是的,都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