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设计抓住重点是基础

楼主(2018-03-03):
模具设计中的重点:
1、模具整体布置合理,
2、分型面的选择
3、流道的布置,进胶口的选取
4、顶出装置
5、运水布置
6、排气的选择
7、分模时注意拔模角,镶件的抽取,擦位角的处理,材料的收缩选取
8、加工图应详细,但求简单。

能脫模!易加工!頂出易!
   H13也就是欧洲的2344,日本的SKD61同类的 H13是软料,材料的淬透性和耐磨性很好,一般可用在30万啤以上的模具,热处理后可达到56HRC,一般常用 的硬度也就在48-56HRC间。
   对于一般的斜顶材料,要求其表面硬度高,内部又要有一定的韧性,所以如果模仁用H13的,加硬后到52HRC时,斜顶可以用NAK80等这样的预硬刚,对 于一般大公司里都要求模仁材料不能与斜顶同料,如果客户明确指定同料,热处理后都必须比模仁料正5HRC或负5HRC,以防成型过程中烧死或咬伤,也会改 善其的耐磨性能。

一般都不太推荐用420类的做斜顶,因其是不锈钢,容易烧模。

重点是结构

    如果最大可能地简化结构,但又要保证模具质量,公司就会从中挣取最大的利润.当我们接到一个产品,第一个问题是找出最大分型面,大概地确定前 后模,然后在此分型面的基础上再分析前模结构,后模结构:镶件,行位,斜顶,其它辅助机构.结构的思路清晰后,下一步是考虑加工,从而确定结构的合理性: 镶还是不镶;应该CNC还是线割;应该CNC还是雕刻等等.结构影响加工,加工牵连成本及交期时间.

那么我们如何最大可能地简化模具结构呢?

    一方面与客户检讨产品当时,要着重指出产品给开模带来的出模问题,是否把产品改善:另一方面,模具设计前是否在公司内召开会议,征求多种可行结构建议.从加工与客户要求的角度确定最终方案.

网友:
都是套话

网友(2018-04-20):
顶一个,楼主多发些此类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