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油泵电机轴承过热该怎么处理呢?看看吧

楼主(2018-03-03):
液压系统中的油泵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轴承过热的现象,应该怎么处理呢?下面小编将跟您分享油泵电机轴承过热的处理方法。具体操作的步骤如下所示:

1、滚动轴承的工作性能不仅取决于轴承本身的制造精度,还和与它配合的轴和孔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选用的配合以及安装正确与否有关。

2、一般卧式油泵电机中,装配良好的滚动轴承只承受径向应力,但如果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过紧,或轴承外圈与端盖的配合过紧,即公盈过大时,则装配后会使轴承间隙变得过小,有时甚至接近于零。这样转动就不灵活,运行中就会发热。

3、如果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过松,或轴承外圈与端盖配合过松,则轴承内圈与轴,或轴承外圈与端盖,就会发生相对转动,产生摩擦发热,造成轴承的过热。

4、标准中将作为基准零件的轴承内圈内径公差带移至零线下方,这对同一个轴的公差带与轴承内圈形成的配合,要比它与一般基准孔形成的配合要紧得多。

5、润滑脂加得过多或过少也会造成轴承发热,因为润滑脂过多时,轴承旋转部分和脂之间会产生很大的摩擦,而润滑脂加得过少时,则可能出现干摩擦而发热。因此,必须调整润滑脂用量,使其约为轴承室空间体积的1/2-2/3。

6、对不合适的或变质的润滑脂应清洗干净,换上合适的洁净的润滑脂。

7、大型和中型电机一般在非轴伸端采用球轴承。轴伸端采用滚子轴承,当转子受热膨胀时,可以自由伸长。

8、小型电机由于两端均采用球轴承,其外轴承盖与轴承外圈间应有一适当间隙,否则,轴承就可能因受轴向过大的热伸长而发热。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应将前或后侧轴承盖车去一点,或者是在轴承盖与端盖之间加垫一薄纸垫,使一端外轴承盖与轴承外圈之间形成一足够的间隙。

9、如果电机两侧端盖或轴承盖装得不平行或止口没有靠严,则会使滚珠偏出轨道旋转而发热。必须重新将两侧端盖或轴承盖止口装平,并用螺栓均匀旋转紧固定。

10、滚珠、滚柱、内外圈、滚珠架严重磨损或金属剥落,此时应更新轴承。

11、与负载机械的连接不良,此时应纠正不正确的连接,避免轴承承受不正常的作用力。

12、轴发生了弯曲,这时轴承受力不再是纯径向力,故而引起轴承发热。应设法将弯曲的轴校直或更换新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