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如何降噪音

楼主(2018-03-03):
水泵噪音太大,要求85dB,实际测量90dB,求助怎么降低噪音

网友A:
你是做泵的还是用泵的?还有你泵的类型,规格。
国产的运行起来90dB算不错了,国产南方泵业,
也可选合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泵的还是用泵的?
国产的运行起来90dB算不错了,有要求选合资的。

用泵,业主要求噪音不能大于85dB

网友(点评):
找买静音泵

网友:
才差5dB,不如加个隔音板,也不贵。

网友:
啥泵?多大?否则只好瞎88

网友:
水闸上的水泵,开起来说话都听不到!

网友:
建议
1)找正,一定不能马虎
2)轴承,务必正常
3)加垫,四个地脚加垫。有卖的,查标准。这个实际上是隔震,声音变闷
4)最后一招,在泵表面加大阻尼材料。还不行在阻尼材料上贴点铝箔。不过这个技术不容易掌握,但肯定能从90dB降到85dB以下。关键是找到变型大的位置。

网友:
减少共振,给水泵垫上多层棉垫以减少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