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转速是否需用从1500rpm降低至1000rpm?

楼主(2018-03-03):
如果系统选用VG68的脂肪酸酯液压油,液压泵的转速是否需用从1500rpm降低至1000rpm?

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明确,主要是工况不明。
1.一般设备来说油的粘度对泵的转速要求影响不大,转速主要决定流量,功率。
2.但高标号的液压油一定会影响系统,所以又会影响到泵的运行参数选择。
3.如果是用在静压设备上可以肯定的是泵的转速要变化。
你这油的标号谁定的?什么类型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明确,主要是工况不明。
1.一般设备来说油的粘度对泵的转速要求影响不大,转速主要决定流量,功 ...

板坯连铸机液压系统。查过好几个系统的图纸,设计都是采用VG68的脂肪酸酯液压油,液压泵的转速均为1000rpm。选择脂肪酸酯,主要是因为高温环境矿物油容易着火,所以选择脂肪酸酯。至于为何选择VG68,具体原因就不知道了。我们只是搞设备维修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老设备的延用,最好别变,加变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坯连铸机液压系统。查过好几个系统的图纸,设计都是采用VG68的脂肪酸酯液压油,液压泵的转速均为1000rp ...

某厂的连铸机液压油从xx品牌改成杂牌子,把液压原件都堵了,因为是总经理同意改的,后来下面人谁也不敢往上提,都互相踢球

网友:
对于原动机来说,电动机只有1000,1500,3000转三种(同功率,转速越低越贵),柴油机的转速范围在1500-2500之间,所以对于油泵来说,可以选择的转速范围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厂的连铸机液压油从xx品牌改成杂牌子,把液压原件都堵了,因为是总经理同意改的,后来下面人谁也不敢往 ...

不想做任何改动,只是想了解液压泵为何是1000rpm,是不是和液压油的粘度VG68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做任何改动,只是想了解液压泵为何是1000rpm,是不是和液压油的粘度VG68有关

如果是进口的液压泵仔细读手册,会告诉你在不同种类的油和不同粘度下应选择的速度范围,如果是国产小厂泵就算了,这个主要和磨擦副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