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V减速机减速比的疑问

楼主(2018-03-03):
各位大牛,想请问一下:
如上图计算方法,为什么速比R要加1,还有排线针轮传动比不是Z3吗?为啥用的Z4?

网友A:
这是一个计算题
轮系速比计算挺复杂的,反正我是忘没了。
如果你只是选用,大可放弃,好奇的话可以去从轮系去学。
楼主的图应该是这个,希望擅长轮系速比计算的大神给算算。轮系图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计算题
轮系速比计算挺复杂的,反正我是忘没了。
如果你只是选用,大可放弃,好奇的话可以去 ...

对对对,最近在仔细看这个,轮系传动还是挺难的,有些不能理解;
这张图是纳博特斯克的手册上的,所以还是请大牛指点

网友:
蜗轮减速机的速比分为单级和双基地;可能是这样参数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