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锥度的标注在实际加工中的标注方法

楼主(2018-03-03):
今天车间师傅找到我,说这个锥度标错了

我特意查了下锥度的标注方法,这里锥度C=(D-d)/L=(15-5)/18=1:1.8没有错呀,车间师傅一口咬定是错的,没办法,我只能改成下图所示,他才好加工

我后来在百度上面搜了很久,看到有一种锥度标注方法,是标注一端的圆的直径,然后把小端面圆直径与大端面圆直径之比标出来,再标个长度,这种锥度标注我没有在机械设计手册国家标准里找到相应的介绍,如下图:

请问各位大神前辈,这三种标注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不是正确,但是在车间加工方面被师傅们默认为正确的?

网友:
都对的,只不过标锥度加工的人要换算,麻烦

网友:
第一个才是最正确的,因为国标要求的,你是设计人员,不是工艺人员,你要求的是设计尺寸是满足功能要求的。
车间工艺如何转换与你无关,你要的是结果。如何实现这一结果是车间人员的职责,别没事给缆责任。

网友:
三种标注都没有错!车间师傅不会算,或者比较懒。

网友:
还有一种车间师傅对自己计算的锥度大头小头直径不确定,怕自己算错,非要你标出来两端直径,这是有心眼的师傅,弄错了这就是个坑。车间师傅连这都不懂,还能开床子?

网友:
建议依据第一种标准标注方式标注,依据你们师傅的需要可以再加注参考尺寸。

网友:
看你给什么人看,自己家的师傅就按照自己家的标注就行了,如果要给外面的人看,就按标准,这样有矛盾的话可以有说法。我自己画的图一般自己人看得懂就行,当然养成好习惯也是好的。

网友:
我来告诉你正解吧。
外锥面正常应该标注大径、锥度和长度,你这个标的似乎也没有错。但是有一条要注意了,当锥度较大时,标注出大、小端直径及长度

网友:
第二种方便车间师傅工作,其它两种是需要经过计算的,所以车间师傅会找你的

网友(点评):
3月22日你们自己就犯了同样的问题,难道是墨菲定理?

网友:
要看零件要求,有角度公差的标斜度,没有要求的随意,依工人,但是你应该对工人说,小头尺寸、长度和斜面长度都是量不准的。

网友:
指引线应该和斜面垂直。

网友:
第一种正确,第二种错误,标注会产生加工出的锥度不准确;第三种错误,让人会混淆 锥度和斜度。

网友:
第一种标注正确;第二种错误,标注会使加工的锥度不准;第三种错误 ,标注混淆了锥度和斜度。

网友:
第一种正确,第二种会使加工的锥度不准;第三种混淆了锥度和斜度

网友A: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适当放弃标准。图纸出的再标准工人看不懂,也没有意义。现在很多工人看不懂图纸的,适当的变通。就像给编程的开孔图纸,用坐标方式标注,这样就会方便编程人员。

网友:
以让工人一眼能看明白为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适当放弃标准。图纸出的再标准工人看不懂,也没有意义。现在很多工人看不懂图纸的,适当 ...

工人水平参吃不齐不能已他们为准,被他们牵着走就被动了。

网友:
百度上面搜了很久,看到有一种锥度标注方法,是标注一端的圆的直径,然后把小端面圆直径与大端面圆直径之比标出来,再标个长度,这种锥度标注我没有在机械设计手册国家标准里找到相应的介绍,如下图:

这个没上手册的,明显是错误的。。。。。
对这种不是标准锥度的,建议标角度或参考小头尺寸。(部分标准锥度,在车床小刀架上有对正标识,磨床床头箱上也有相应的对正标识)

网友:
现在做五金件的QC很多标注都不懂的,你标个国标的他不会检,最后还是要这样标,还有编程的很多都是不会算这个,大部分都是跟老师傅学的,没学过专业制图,你要他算,可能还真不会

网友:
第一种是对的,但可以同时按照师傅的要求增加φ5作为参考尺寸。
第二个完全是理论值,没考虑公差。。。实际上加工出来锥度的变化量很大。

你可以问问老师傅这个锥度用什么检具测锥度

网友:
正规出图,按第一种标注比较合适,小端作为参考尺寸标注即可,比如标注(∅5)。如果是公司内部做一些工装夹具之类,尽量标注简易一些,即使重复标注也没关系,前提是你要对产品的加工工艺非常了解,知道哪些地方的参考尺寸标注出来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国标规定的标注方法是第一种,其余都是错误的。加工时根据需要,技术员再给换算出需要的尺寸。另外,除非特殊需要,一般尽可能用标准锥度,机床附件常用莫氏几号锥度。机械上不是什么尺寸都允许用的。比如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允许用17,19,49之类的尺寸的。

网友:
非标设备的工件一般用第二种,这样快,也不容易出问题,毕竟哪怕再简单的计算也是可能出错的。标准产品的话,应该就按国标什么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