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加工

楼主(2018-03-03):
图示长轴能否加工,其中平行度很关键。
材料:SUS304.

网友:
保证了轴的直线度 ,平行度0.05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在有合适的管材的情况下,按照现在的标准要求,生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一、磨外径,尺寸、粗糙度到位;
二、两端车孔、螺纹。
以上是个人看法,非生产技术人员,有认识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有合适的管材的情况下,按照现在的标准要求,生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一、磨外径,尺寸、粗糙度到位; ...

市面上有现有的1.2m的管中间开了直径10的孔吗?没有的话有什么加工方法加工出直径10的深孔。

网友:
这么检测怎么检查呢?

网友:
细长孔加工两头,买内径10mm的钢管加工两端,中间做好支撑。

不过两端平行度不好检,可以一端为基准,另一端打跳动。哪位师傅经验丰富?出来说说这样做可行不?

网友:
同心度和直线度不要求,要求这个平行度是什么用意啊!

网友B:
粗糙度 全部 0.8
平行度 0.05
长径比 40倍
直接把设计炒鱿鱼!

网友:
做出来都是天价,赞同8楼。

网友:
直线度做到0.02mm左右才可以保证两端的平行度

网友:
这个面这么小,平行度如何保证?即使做出来,你怎么检测?

网友C:
好奇如何去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 全部 0.8
平行度 0.05
长径比 40倍

哈,还真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如何去检测

打算加两个透镜,测平行光。

网友(点评):
想知道是如何做出来的,这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2018-04-06):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有现有的1.2m的管中间开了直径10的孔吗?没有的话有什么加工方法加工出直径10的深孔。

看外形很容易联想到无缝管,内径为10的应该是存在的,如果要加工的话中间位置应做好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