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圈滚针轴承,配套的轴表面硬度是多少?

楼主(2018-03-03):
无内圈的话,轴就相当于轴承内圈了是吧。

那45钢热处理的可以吗?硬度和表面粗糙度要达到多少呢?

没有查到相关数据。

网友A:
粗糙度0.4(Ra)
硬度58-64HRC,而且硬化层还有一定的深度要求,45#达不到这个硬度。

网友(点评):
镀铬厚度能达到多少,那不如买光杆了。

网友(点评):
光轴有直径100的吗?还有我们这个轴的一段要粗一些,就像个圆柱头螺栓一样,细的部分用滚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0.4(Ra)
硬度58-64HRC,而且硬化层还有一定的深度要求,45#达不到这个硬度。

镀铬、磨可以了。问题是可以磨吗?没用过。

网友(点评):
可以,问题是基体硬度不够镀铬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那该如何搭配无内圈的滚针轴承好呢?

网友:
用轴承钢吧,是铬钢的一种,处理强度和硬度,抗疲劳强度都是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何必冒险用45#

网友:
可以电镀硬铬HRC52-55度

网友(2020-05-22):
楼主您好,这个轴用40Cr热处理 表面镀硬铬能达到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铬、磨可以了。问题是可以磨吗?没用过。

40Cr镀硬铬能达到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