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求助一种机械结构或固定方法

楼主(2018-03-03):
本人想将一根粗约3-4mm的软绳固定在墙上要求保持竖直不能晃动,并且只要不用太大的力气就可以将其取下,希望各位大佬帮着想一下方法....

网友A:
两端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夹紧

这个是需要重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

还要能取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需要重复使用的

两端夹紧为什么不能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魔术贴

好像可以,我考虑考虑,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夹紧为什么不能重复使用?

嗯.....当时一时没想到怎么个夹法,我再想想,谢谢哈

网友D:
弹性卡簧。

网友E:
要求很笼统啊。软绳上端打个扣,下端加个小铅锤,墙上弄个粘钩,然后……挂上!!!

网友F:
上下端在墙上做固定环,吧绳子打结捆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很笼统啊。软绳上端打个扣,下端加个小铅锤,墙上弄个粘钩,然后……挂上!!!

额,只能是绳子,绳子上不能有多余东西,怕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端在墙上做固定环,吧绳子打结捆绑

已经在考虑这个方法了不过稍微有些不同,谢谢大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性卡簧。

不太清楚这个,我去查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