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外国的铆接机

楼主(2018-03-03):
老板让仿制一台,我的疑问是铆接头的动力源是什么? 说的要有8顿的力量  看是看哪个地方很紧凑  看图片好像只有一根电缆
各位大大发布一下意见  万分感谢 视频密码20182018

楼主:
  密码是20182018

楼主:
这是图纸和 图片

网友A:
是液压驱动,图纸上有液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液压驱动,图纸上有液压原理图。

看图片只有一根油管, 靠弹簧复位?

网友:
红色位置动力源,

楼主:
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整体上下  另一个是钳口开闭 你说的是整体上下的动力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整体上下  另一个是钳口开闭 你说的是整体上下的动力源吗

看错了,研究了下图纸,下面那个是汽缸,应该起平衡重力作用,方便升降。

楼主:
有一个不怎么清楚的  下面结果的  像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研究了下图纸,下面那个是汽缸,应该起平衡重力作用,方便升降。

9楼更新一张图片  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9楼更新一张图片  指教一下  谢谢

你看图纸 42 是拉簧起复位作用,41是油缸,49是汽缸控制41的液压。可以去了解下气液增压缸。

网友C:
动力是液压生成出。

网友D:
气动控制的,最后铆接的时候用了气液增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图纸 42 是拉簧起复位作用,41是油缸,49是汽缸控制41的液压。可以去了解下气液增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是液压生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动控制的,最后铆接的时候用了气液增压,

网友E:
前些天社区有一帖,凭照片出图滴。俺回帖还有凭装配图的,这回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社区有一帖,凭照片出图滴。俺回帖还有凭装配图的,这回全有了。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053
请看看这个

隔行如隔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图纸 42 是拉簧起复位作用,41是油缸,49是汽缸控制41的液压。可以去了解下气液增压缸。

网上查找气液增压体积都很大,这个看起来油缸很紧凑,是否有气液增压系统 油缸是单独分离的,如图9下面的哪个装置提供液压油压力通过油管驱动上面的油缸,请指教,谢谢@大风吹倒梧桐树 @xiaobing86203 @xjw2001fth @175674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图纸 42 是拉簧起复位作用,41是油缸,49是汽缸控制41的液压。可以去了解下气液增压缸。

9楼的 图片我好像看懂了,,是一个大汽缸,上面推一个油缸,然后油通过油管驱动上面的液压缸,@xiaobing86203 @大风吹@17567410 倒梧桐树 @xjw2001fth 问题是这种装置可以买到,吗

网友:
装置叫气液增压缸,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E:
气缸起是定位(水平3063X80),压实(3080X15<25>)作用,油压铆接头的动力源(气液增压),件41是冲击缸(单作用)靠弹簧拉回。整个装置的动力来自压缩空气。38没看懂,是两个头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起是定位(水平3063X80),压实(3080X15)作用,油压铆接头的动力源(气液增压),件41是冲击缸(单作用) ...

能否看出 冲击油缸的压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看出 冲击油缸的压力

没有看出来,这个要有铆接力数据,还有你工厂里能提供的气源,能能搞到的气液增压器,综合一下,没有必要全照做。唯一有53#2944-000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出来,这个要有铆接力数据,还有你工厂里能提供的气源,能能搞到的气液增压器,综合一 ...

这个气液增压器  我感觉是 汽缸(很粗的汽缸)的力量 打出液压油,,然后液压油经过油管 再驱动油缸铆接?  和我网上搜索的气液增压器 不一样?还是我没理解透彻气液增压器

网友(点评):
等俺给你在过去的帖子里喽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63&highlight=%D4%F6%D1%B9

FLOW   ...

好的 谢谢

网友(点评):
俺还有20分就有晋升啦,俺是个“官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