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加工

楼主(2018-03-03):
问下外圆磨!一般粗磨横向进给量和径向进给量是多少!砂轮60目的白钢玉,磨床是双顶,一端是液压弹簧顶的!工件材料40cr调质钢HRC20-26

网友A:
这和工件大小,圆周速度,砂轮直接都有关系吧。
径向进给量粗磨一般都是在一刀0.015mm左右。

网友:
工作台工作台3由上下两层组成。上工作台可绕下工作台的水平面内回转一个角度(±10°),用以磨削锥度不大的长圆锥面。上工作台的上面装有头架2和尾座7,它们可随着工作台一起,沿床身导轨作纵向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工件大小,圆周速度,砂轮直接都有关系吧。
径向进给量粗磨一般都是在一刀0.015mm左右。

那横向进给呢

网友:
说真的。平面磨床我倒是很懂,这个真不清楚,我们以前公司都是SKD61和11的材质,时间长忘记了。这个材质和外圆磨,你要想知道具体的进给参数,你必须去现场问工人,一般干活的没几个在论坛里转悠的。实践告诉你的都是最直观最准确的!而且,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些人,上来就一大堆连自己都不懂的理论,搞的不懂行的人云里雾里,懂行的真是不屑一顾!!确定好了在这里分享一下,谢谢LZ。

网友(2018-04-10):
径向进给一般是0.01-0.015 轴向进给根据砂轮宽度,每转走一个砂轮宽度再少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