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轴承 NF系列 求教

楼主(2018-03-03):
        查资料,NF系列圆柱滚子轴承是 内圈两边有挡边,外圈一边有挡边。按照这种说明,该种轴承只能定单方向轴向位移。现在需要作为固定端轴承使用,即轴向两个方向都限制位移。

       但问了经销商,说NF可以做固定端轴承用,看了现货后好像也是轴向两个方向限位,有点不明白,中间是不是什么地方有矛盾?请高人赐教~

网友A:
你不会拿到的是NUP型吧,上图吧。
如果真如你所说,滚子怎么装进去?

网友:
就是如2楼所说,题注贴个图片过来,大家一看,一目了然你要问的问题是啥。

网友:
NF形:内圈有双档边,与滚子不可分离,外圈有单档边,只能从一边自由脱落;。

网友:
看图说话才是王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拿到的是NUP型吧,上图吧。
如果真如你所说,滚子怎么装进去?

这个应该不是NUP的,NUP的外圈平垫圈能分离,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一边外圈是嵌了个黑色的挡圈。但是这样怕是承受不住很大的轴向载荷吧?

网友B:
NF的轴承肯定是外圈只有一边挡边的,如果需要限制双向的位移应该用NUP的,另外有一种满装滚子的会在轴承外圈没有挡边的一侧加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F的轴承肯定是外圈只有一边挡边的,如果需要限制双向的位移应该用NUP的,另外有一种满装滚子的会在轴承外 ...

嗯,对的,我现在拿到的因该是你说的第二种

楼主:
贴个图这么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NUP的,NUP的外圈平垫圈能分离,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一边外圈是嵌了个黑色的挡圈。但是这样 ...

请看下图片

网友:
应该是叫NCL的吧,这个得看你使用了,没有保持架不适宜高转速,优势是承载和耐冲击载荷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NUP的,NUP的外圈平垫圈能分离,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一边外圈是嵌了个黑色的挡圈。但是这样 ...

圆柱滚子轴承的轴向承载能力本来就比较差的,如果轴向力比较大,应该配合其他类型轴承使用的,比如圆锥滚子轴承或调心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