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表零部件的属性怎么分别定义?

楼主(2018-03-03):
比如用族表新建了一个装配体,给类属模型分配了料号,由族表产生的装配体也是同一个料号;要是更改了族表装配体的料号,类属模型的料号也一起变了。
它们本身就是两个零件,这样一来料号就相同了,是不允许的。

零件也是类似的,比如M4x6和M4x8需要分配两个料号,也没好的办法处理。

有知道的说下啦,谢谢。

网友:
楼主还在用PRO/E啊

网友A: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很多人忽视了
必须做到“一物一码,一码一物
为此,最好用树形结构。编程则采用XML语言。这恰好同机械产品的BOM组成规律一致。BOM结构都符合树形结构,不会出环。
采用树形结构,首先就是做好分类工作。大类--中类--小类。类中的各个实例,用流水码区别。(用实例比较清楚,符合编程的对象概念。实例是由模型产生出来的。可以这么想,一个模型代表一个类,而实例就是给这个模型赋予了具体尺寸参数。有了确定尺寸的实例就是确定的,而他们的轮廓是一样的,或者叫同类)
对于零件,只要特征变化、参数尺寸变化、材料、公差、表面处理等,编码就必须区别开来。如果是该类属中的新实例,则给出新的流水码;如果变成另外的类属,则到该类属中去编码。
对于装配体,则只要是下层的零部件编码改变(也包括零部件数量变化),则编码必须改。如果还是同一个类属,改流水码。如果类属改变,则在新类属中编码

注意1:编码如果靠人,早晚出问题。用计算机,则要:模型--配置设计\变型设计方式--参数驱动,通过软件,自动实现上述编码逻辑
注意2:分类码,可以用软件自动处理,采取XML关于编码计算的方法。网上可以找到;流水码比较简单,顺序增加。假如有个流水码指代的物料已经永远废弃,该码也不能轻易复用
对于标准件,如“M4x6和M4x8”,可以直接用国标中给出的标注方法,不会出违反“一物一码,一码一物”的情况
有时,一些系统规定了编码长度的限制,而搞出的编码长度超出了规定。这时可以做一套符合长度限制的编码,并且保留因为要照顾配置设计\变型设计、XML算法生成的编码。然后为编码做一套数据字典(在软件中常用这种方法),可以互查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很多人忽视了
必须做到“一物一码,一码一物”
为此,最好用树形结构。编程则采用 ...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先说:“M4x6和M4x8”
查国标,所有的标准里都有紧固件的标注规定。这种规定作为编码,一般就可以。特别情况,可以增加一两项编码内容
紧固件的分类,可以查中国海关的分类。海关有一种紧固件分类方法,很具体
如果你还有部颁标准,外国标准的紧固件,套用GB标准---这里指的是分类

第二,不论怎样都需要专人管标准化。千万不要你弄个类、编个码;他再弄个类、编个码。最后放到一起,肯定乱

第三,做出全套的编码方案。主要就是规定类别。原国家机械部有编码分类标准,至少可以作为基础
做这种方案要细致,考虑周到

第四,估计你们现在不太可能用软件,完全自动编码
那么,至少流水码要靠小程序;分类则靠专人负责
编流水码的小程序,用excel就可以。自己能做就自己做,自己不能做可以去excelhome网站找一下(在VBA编程的版块里找),看有没有中意的,拿来用。如果没有,发帖求助,但要求一定要具体详细,否则就是找骂。那里是免费的。

第五,就是全自动编码
假如前面我讲的能明白,又有编程能力,就自己做
如果不行,就找人做吧。一二十万圆是起码的。

网友(2019-10-18):
組裝圖,怎樣設定零件參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