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基准符号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18-03-04):
请问solidworks2016基准符号大小如何设置?我指的是整个符号的大小,不是仅仅符号里面的字母大小的更改.如下图所示: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前天 18:51 上传

网友A:
目前还无法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无法自定义。

大侠的意思就是无法设置,是的吗

网友B:
楼主你可以这样试试,在solidworks里创建一个自己的国标基准标注文件“*.sldstd“。先把图层设置好,在绘图标准里,那些选项卡就可以选择到图层,如图,设置好之后保存为模板文件(注意文件后缀是:.sldstd),以后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这样试试,在solidworks里创建一个自己的国标基准标注文件“*.sldstd“。先把图层设置好,在绘图 ...

网友(2018-04-28):
这个不好弄

网友C(2018-11-26):
SW2016有块制作功能

网友(点评):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制造完块就可以大小设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2016有块制作功能

块制作就是用草图画 草图里面大小位置都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