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W的问题

楼主(2018-03-04):
大家有没有画图中,见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首先不要保存!重建或退出。

网友B:
你把实体隐藏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好像也不是设置透明的原因。重启机器试试看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新

刷新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实体隐藏了

没有隐藏

网友:
你把数模透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要保存!重建或退出。

重新编辑一上特征后能看到,但是过一会又会无缘无故看不见。有天老板叫我杀了下毒,好了两天,结果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编辑一上特征后能看到,但是过一会又会无缘无故看不见。有天老板叫我杀了下毒,好了两天,结果又这样 ...

在“视图”里面设置草图可见,保存;设置各种状态,都另存为。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隐藏

移除所有外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除所有外观看看

这个有用,好像是因为材料外观引起的。更改后暂时没有变透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除所有外观看看

失败了,又成透明的了,杀毒可 能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不要保存,选择另存备份档。然后尝试删除个零件

网友D:
一步步退回后,一步步看 哪一步 造成了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步退回后,一步步看 哪一步 造成了这种现象!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从下往上把特征一个一个压缩了看,我估计是某个剪切特征造成的

网友E:
显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卡坏了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电脑有点差,呵呵

网友:
重新做下系统,再安装一下SW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选择第一个特征重新编辑下 & G, k- F) h/ V$ k

网友:
重建模型

网友(2019-01-24):
换台机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