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2个件改如何配合呢?

楼主(2018-03-04):
现在要模拟链条在转动,只画了2个。
现在是这样配合的,1个链节左端设置路径配合,另1个链节右端和左端都设置路径配合,同时连接位置同心配合。如图

但是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2个链节重合了。说明配合没到位~~~~要如何操作呢

网友:
费劲,百度一个生成链条的插件。标准件能拿现成的就拿现成的。

网友A:
2013版,做不了链式阵列,建议用2015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版,做不了链式阵列,建议用2015版

谢谢。
你这回名字不错,气势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