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法兰垫圈

楼主(2018-03-04):
水管压力10kg,法兰连接,中间加3mm厚的橡胶垫圈,经过一段时间后橡胶开裂,导致漏水,求推荐比较经济的垫圈

网友:
金属环垫(GB/T9128)与法兰片同时采购,耐高温高压。

网友:
装个O型圈行吗?

网友:
管道和法兰里是什么介质?介质工作温度是多少?

网友:
缠生料带啊,经济实惠

网友:
建议你先确认一下导致垫圈开裂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的对策。O型圈的密封效果是OK的

网友:
垫圈是否可以加厚一点,另外,法兰连接时的装配位置是否精准呢,有没有偏的太多

网友: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片。

网友:
首先确认法兰的结构,有的法兰是上垫圈的,有的法兰是用O形圈的,然后需要知道水的用途,不能像有些二货上来就不负责任的推荐石棉垫,这是一种致癌物,很多场合已经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