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圆弧变圆

楼主(2018-03-04):
各位大侠,我以前一直用CAD画图,最近换了家单位,有一编程软件要用到CAXA画图,摸索了一小段时间,发现不会把缺口的圆弧变成封闭圆,还有一种是两段直线(两线段在一水平线上)如何快速连接变成一条直线。用CAD只要快捷键“J”L"就能完成,麻烦会的大侠赐教

网友A:
我给学生教过CAXA软件,你在圆的缺口那随便画一条直线,然后用延伸命令即可。第二个问题:选择其中一条线段,然后点击线段上的扑捉点,拉伸到另一共线的线段端点即可。想给你截图演示下,但我没有安装CAXA软件。你先试试我说的,不会了再来问。

CAXA软件是符合中国人思维的CAD软件,很简单,命令很容易入手。一周就能完全学会。
第一次看到论坛里有人用caxa绘图软件。

网友(点评):
CAXA便宜,我们公司在用

网友(点评):
软件便宜,而且使用者容易上手,容易学,适合中国人使用

网友:
以前一直用CAXA画二维,后来用SW直接画工程图了。。相反CAD倒不怎么熟,DWG文件要修改,还是倒进CAXA里面更熟练,感觉是个硬伤啊。。。不熟悉CAD。

网友(点评):
跟你一样

网友B:
点击圆弧会出现箭头,点箭头延伸就行

网友:
半径,起始角,终止角画圆弧。在左小角输入所要求的值即可画出。

网友C:
圆弧变圆:点击圆弧、点圆弧线的端点拖动至两圆弧端点重合。
两直线变一条直线:点击直线、点直线端点拖动至另一直线端点。

网友D:
CAXA比CAD简单好用,但是没有CAD使用广泛

选中圆弧,拖动端点即可;直线可以直接拖动,好像有个命令叫合并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直线问题可以解决了,圆弧拉是可以延伸,就会不好和两端点不好重合,郁闷。直接画图可以,我是想到要改图,才给自己找点问题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XA比CAD简单好用,但是没有CAD使用广泛

选中圆弧,拖动端点即可;直线可以直接拖动,好像有个命令叫合 ...

谢谢,我这没有合并,只有拉伸,我看到人家那版本低,故意下载了低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弧变圆:点击圆弧、点圆弧线的端点拖动至两圆弧端点重合。
两直线变一条直线:点击直线、点直线端点拖动 ...

谢谢,圆弧两端点没能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XA比CAD简单好用,但是没有CAD使用广泛

选中圆弧,拖动端点即可;直线可以直接拖动,好像有个命令叫合 ...

谢谢,圆弧两端点没能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学生教过CAXA软件,你在圆的缺口那随便画一条直线,然后用延伸命令即可。第二个问题:选择其中一条 ...

谢谢,圆弧两端点没能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圆弧会出现箭头,点箭头延伸就行

谢谢,圆弧两端点没能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圆弧两端点没能重合

选中圆弧的话,有一个正方块和三角块,拖动三角块试试

应该可以的

我刚试过  CAXA20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