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起始力矩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8-03-04):
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平罐,有效容积4m³,现在闭式液压系统所能提供的最终扭矩为35000N.m,想问一下,这个力矩能否满足罐体起始力矩

网友A:
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多少?

1400mm

网友A:
应该可以,但余量估计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余量估计不够

这应该怎么来算,有具体方法吗,或者说一个经验系数也行。

网友:
参考如下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怎么来算,有具体方法吗,或者说一个经验系数也行。

这要按最大负载算。有效4立方,实际按可装2.5立方算,就算7吨吧,最差是都在一侧,按当量半径0.5米算,已满负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按最大负载算。有效4立方,实际按可装2.5立方算,就算7吨吧,最差是都在一侧,按当量半径0.5米算,已满负 ...

阁下什么意思啊,有效容积是4m³啊,

网友A:
总不全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不全装满吧

有效容积啊,几何容积的话要比4m³大的。

网友A:
哦,那显然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显然不够

是根据什么说不够的?有一个计算方法吗

网友:
按我给的大致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