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平蛋酥丝的结构设计,3个月没想出来

楼主(2018-03-04):
各位前辈帮忙出谋划策一下,经过炸制甩油后的蛋酥要平铺在容器中,想请各位大侠帮个忙,自己花了3个月还是没有想出合适的机械结构代替手工,眼看还有两个多月就要毕业答辩了,详情各位前辈帮忙支支招,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原先是手工用筷子挑松散的,再将其平铺在容器中。

网友A:
输送时振动,振匀了摊铺,还有修路的摊铺机看看

网友B:
那就模拟人工,震动分散平铺,去网上看看怎么给鸡去毛的,再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时振动,振匀了摊铺,还有修路的摊铺机看看

这个不好振动 因为炸完之后是团在一起的 而且有一定的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模拟人工,震动分散平铺,去网上看看怎么给鸡去毛的,再实验一下!

这个我去看下 谢谢哥给的意见

网友C:
食品设备设计,另一个领域啊,涉及食品安全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振动 因为炸完之后是团在一起的 而且有一定的湿度

你不会去湿!然后再加湿
还有LZ就一个毕业设计是不是真题,如果不是就是看你研究问题的一个过程,就搞一个试验在什么含水(油)量下能用振动法将物料松散开的各种数据弄出来,输送设备那就是移植过来当掌握设计技能,如果达不到食品工艺要求,摊完了再将水或油淋回去,咋就,,,,,,,。有实验、有数据,有工艺手段,还有实际的设计出来的图纸——这就是毕业设计的目的。有几个是要投产的。这是讲到振动,再说你到工业生产规模了一桶原料上层和低层的含水量肯定是不同的你就不解决了。不如先弄干它再按要求淋,

网友(点评):
有了方案——出流程框图——指导教师会根据你的实际水平指定其中某步骤要求你作出设备设计。然后撰写论文。

网友D:
用滚轮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食品设备设计,另一个领域啊,涉及食品安全性

是啊 选材的时候要更加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去湿!然后再加湿
还有LZ就一个毕业设计是不是真题,如果不是就是看你研究问题的一个过程,就搞一 ...

受益匪浅!

网友(点评):
是呀!早上来呀!

网友:
用长硬毛刷滚过去试试。

网友(点评):
卖刷子滴?

网友(点评):
@17567410,淫才,这都能看出来。卖猪毛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滚轮压下

滚轮不能保证平铺在容器中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滚轮不能保证平铺在容器中诶

像擀面杖一样,整个面压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擀面杖一样,整个面压平

但是在比边边角角的地方就不能保证了诶

网友E:
打散好办 两排铁筷子 互相间隔 机械带动 上下翻飞 蛋酥做成容器长度 宽度厚度均匀 匀速送到筷子那 就打散了 剩下就是平铺了!

网友E:
控制筷子速度可以控制打散效果 这结构还不会粘

网友F:
蛋酥量多些,铺平后,厚度方向刮掉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蛋酥量多些,铺平后,厚度方向刮掉多余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散好办 两排铁筷子 互相间隔 机械带动 上下翻飞 蛋酥做成容器长度 宽度厚度均匀 匀速送到筷子那 就打散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筷子速度可以控制打散效果 这结构还不会粘

恩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蛋酥量多些,铺平后,厚度方向刮掉多余的

不好刮呀 会黏在一块

网友:
首先梳理分散,再摊铺,参考梳毛机和摊铺机

网友:
绞碎,倒入盒子,密封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