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目:关于产品定位

楼主(2018-03-04):
       昨天去面试一家非标自动化企业,一个高管问到,“你的待加工的手机产品靠什么去定位?”我当时回答的是,夹具定位,通过气缸推动加工件夹紧。结果面试主管给我讲了一堆的基准和自由度的知识。然后就被PASS掉了。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回答才算正确。是说,”依靠定位销定位手机产品俩侧边,然后以此两边为基准,通过气缸带动加工件,将产品夹紧“。这样回答可以吗?

网友A:
手机贴膜定位,也就是问你手机在治具里如何定位,离开手机行业很久了,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搞的,我只能讲讲以前的某某某超级品牌手机是如何实现的:首先就得看手机的工程图纸,手机的工程图纸一般会标注出来手机壳体内部的较精准的内框或者两个对角布置的定位孔,这些位置的尺寸精度会标注的比较高,在图纸中很明显,手机产品设计和制造工程工艺开发时要考虑的,为了后续生产制造过程方便而设计的基准,可以叫设计基准或者工艺基准,其实机械工程师设计机械零件的时候也得考虑这两个基准,任何一款产品设计时,都要考虑如何生产,如何组装,如何自动化生产和制造,所以产品设计从设计原理上讲都是一样。

设计治具时首先考虑这些设计基准作为你治具的定位基准,一般不选择外框定位,因为外框尺寸不准确,当然也遇到过有一些产品是没有这些设计基准的,一般会选择比较平整的面或者孔作为定位基准,尽量不要选择曲面,产品从模具出来,在曲面上就有误差,另外就是治具的曲面加工就有误差,这样的双重误差,导致治具起不到定位的作用,即使要用曲面,一般也作为辅助的定位基准,以上这些都是以前的经验,那时候还没有触摸屏手机,现在的手机内部零件金属钣金的居多,这些钣金件上都应该有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对现在的手机制程不了解,所以不能瞎说,我的这些意见也仅供参考。

我面试过N多公司,也给N多机械工程师面试过,我个人感觉啊,只是个人感觉,我觉得你的这次面试,你是被这位面试官给套路了,看着你后面回复的你们面试过程的交流内容,这位面试官无非就是套用书的一些现成的知识跟你交流,有可能就是单纯的想打击你一下,有可能是单纯的想卖弄一下自己的知识。

不要太在意,你这次被淘汰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位面试官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单纯的想淘汰你。没事,淘汰的次数多了,你就习惯了,你就经验丰富了,就不把他们当回事了。哈哈。

面试官都是有套路,将来你有机会面试别人,而且做面试官次数多时候就懂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我看这个面试官是在装B。而楼主没有当面骂他一顿,亏了!

网友(点评):
你确实答非所问啊,问的是如何定位,你说什么气缸夹紧推送。物体的空间自由度有几个,限制几个是什么定位(完全定位,过定位,欠定位等,当然,这是理论,也是基础),具体到手机,就要选择定位基准,如孔,面等....

网友B:
面试官问的原话是什么?如何定位跟具体零件有关系,笼统回答也不是这样回答

网友C:
什么产品?手机那么多零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面包也不一定是面粉做的

网友:
没事,不是你回答出错,而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试官问的原话是什么?如何定位跟具体零件有关系,笼统回答也不是这样回答

我们在谈论给手机贴保护膜,说到怎么才能给待贴膜的手机定位好。她问到“常用来做定位的东西是些什么”后面又问,"夹具定位你用什么",我回答的是先定位产品俩相邻侧边,然后用气缸推动另外两侧边夹紧产品;
接着问给我怎么给产品精定位,我没答上来。
最后又说,“你应该先问我怎么拿这个东西,如果说四四方方的一块板,你怎么知道这块板长度和宽度每个位置都是一致的呢,这上面肯定有一个基准,假设我这个杯子需要定位,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要用夹的呢,它的直径肯定是不准的,但我相信它肯定是圆的,我们夹的时候是圆心定位。
最后一句话没听清楚,大概说的是“你给手机产品定位准,如果你要以外边来定位,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它是不是整个设计的距离边,就是基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产品?手机那么多零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面包也不一定是面粉做的

就好比给手机屏幕貼上保护膜,要给手机定位准,才能保证贴膜贴的正

网友D:
你先得问是什么东西要定位,要求贴合的精度是多少,然后告诉他气缸能到什么精度,伺服能到什么精度,治具能到什么精度,什么情况下要用ccd配合。膜如果要定位,是多大的膜,多厚,气缸夹上去会不会变形,贴上去怎么没有气泡,你都侃一遍。然后不管做没做过都拿看见过的东西说做过,这要她就肯定会要你。
兄弟,按我说的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得问是什么东西要定位,要求贴合的精度是多少,然后告诉他气缸能到什么精度,伺服能到什么精度,治具能 ...

是第四轮面试,是什么首席运营官面试的。贴膜的部分定位我已经说清楚了。就是需要贴膜的产品怎么定位没有说清楚,我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啊~有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E:
工装治具设计,六点定位原则需牢记。

网友:
学习学习了,谢谢多多分享现实案例

网友:
就是以貌取人了呗!!!看着不喜欢,不管你多优秀就是不要你。我这的人事,面试人就要挑长得好看的。

网友:
我想有经验的面试官一般提问的目的是知识基础和解决思路,不是东西本身,前者是你有没有相关知识,后者是你能不能利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你的回答并不好,因为你回答的只是一个很直白的感性结果,而不是快速在头脑里理性分析后的答案,个人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定位的原则和目的是什么,根据物件的形状能够做到的相关方式有哪些,最后根据这个产品你认为选择其中某某方式比较合适。当然我也只是说一个回答的思路,比如首先,定位物体要基于什么什么,其次我们的工件是比如方形这里要注意什么,通常有这种那种方式可以实现,然后由于材料或者具体特型的原因我认为比如气动比较合适,通过某某方式可以如何如何~~~

网友:
什么厉害企业,四轮面试,这么严格,他们做什么设备的,3C?

网友:
你的回答却是是菜鸟的回答,我要是考官也不会给你高分。
首先你的确定产品具体内容,不是所有零件都是这么装夹方式的。思路不对
例如:面试官说:本酒店面试大厨,问:给客人准备什么的餐具最合适?
a答:当然是筷子啦!、
结果。。。。。pass
为啥?你咋知道客人点的不是粥类?你咋客人点的不是西餐?你咋知道他不是印度人?

网友:
手机贴膜是采用伺服对位平台加视觉定位,夹紧是采用真空吸附,人家问你这个问题是想了解你是否以前做个这类设备

网友:
问得一点不准确,要不就是转述得不清楚!

网友:
这种笼统的问题,只是一个问题而已,不想要你就是不想要你,楼主被打击 这么在意这一个笼统的问题,没必要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在考验你的基础,无外乎定位基准,工件基准,然后也就3-2-1和N-2-1,各个行业都通用。因为实际的具体操作,高管一般是不知道的,只能看看书,了解一些基础的东西,还有就是真正做技术上去的高管,很少!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做技术型销售或研发类的比较多。

网友:
没在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配到合适的人。做什么都讲缘分的。

人事做事有时候看心情的。

网友F:
手机贴膜的定位就如下图,采用视觉加伺服平台,这是昨天我在琶洲看自动化设备展览时拍的照片

网友:
凌晨看到现在,总算明白了这贴到底哪里不对劲了。。。就是题目啊!

产品定位!?!?!

原料定位吧。或者工件定位吧。或者物料定位吧。

反正不是产品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贴膜定位,也就是问你手机在治具里如何定位,离开手机行业很久了,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搞的,我只能讲讲以 ...

谢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我是周六早上去面试的。第四轮的考官面试完我就直接让我回去等消息了,正常的应聘都是直接在现场的最后一个环节谈薪资的。因为没有谈薪资,直接让我回去了,我以为没戏了。但是今天周一早上,也就是今天早上,HR打电话给我,跟我谈薪资了~。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那是公司面试官的技巧吧。  不过,这次面试,让我意识到自己很多基础的知识没有掌握好,我得好好补补,希望以后应对这些个问题能够游刃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得问是什么东西要定位,要求贴合的精度是多少,然后告诉他气缸能到什么精度,伺服能到什么精度,治具能 ...

谢谢你专业的回复。一看你回复就知道你也是做过贴膜的。你说的这些我前面面试我都有说到过的。。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今天我去面试大族激光,部门经理问我,伺服电机能达到多少的精度,我说在1条以内,然后又问我,这个1条是怎么来的,具体的精度数值是怎么得来的,如何计算?这个我答不上来,兄弟,能帮忙解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贴膜的定位就如下图,采用视觉加伺服平台,这是昨天我在琶洲看自动化设备展览时拍的照片

我们现在的贴膜都要求不高,一般都是正负几十条以内,所以不需要CCD。看这些高级设备可以学到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贴膜定位,也就是问你手机在治具里如何定位,离开手机行业很久了,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搞的,我只能讲讲以 ...

@yanzhenghua   大哥!看准是谁了吗?你这是回复的谁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专业的回复。一看你回复就知道你也是做过贴膜的。你说的这些我前面面试我都有说到过的。。另外请教 ...

“私服电机能到多少精度”
1.单纯的看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做电器的而不是问做机械的。
2.如果做机械的回答我会回答伺服电机只是一个输出机构,具体到执行端所体现的精度需要看机构的组成,如果单纯的回答0.01或者0.001那么说明你对私服机构的工作不熟悉,专业课不扎实。(这个面试官要么就是个半桶水,要么就跟你之前面试的那个相似都喜欢玩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装治具设计,六点定位原则需牢记。

请教什么是六点定位原则

网友:
要找工作的人,默默地掏出笔记本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贴膜的定位就如下图,采用视觉加伺服平台,这是昨天我在琶洲看自动化设备展览时拍的照片

手机图像做了什么处理?

网友H:
手机成品的话,放到贴好保护材料的仿形治具里,用真空定位的,夹持的话,容易伤到产品。

网友:
因为你回答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被定为产品,面试者会觉得你设计的时候,考虑问题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成品的话,放到贴好保护材料的仿形治具里,用真空定位的,夹持的话,容易伤到产品。

不用夹持的话,仿形定位治具如果做的公差较小,待加工产品会不会放入治具内比较困难;而如果治具公差给的较大,定位偏差也会较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私服电机能到多少精度”
1.单纯的看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做电器的而不是问做机械的。
2.如果做机械的回答 ...

伺服电机也是有精度的,其实任何机械或者机构,甚至电子产品,都是有精度的,如果是脉冲,它的精度可以是一种时间精度,如果伺服电机的精度指转角,那就是角度的精度或者弧度的精度。这么多精度问题,人无法都记住,想知道就必须查专业书籍,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需要实验测定。伺服电机本身有精度,如果要判定它带动的机构的精度,那么那个机构本身的精度也要加上。知道精度,我们才能搞定准确度。有些产品或者机构的精度比较高,可能会被我们忽略,认为没有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