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扣头的车削

楼主(2018-03-04):
      客户是在铣床上铣的但是慢,不出效率,所以想改在车床上做,清除螺纹起点的毛边,和结束时的毛边,用车床车出来
现在想到的方法:1、从螺纹编程中设计,走点位,可以用切刀,但是需要带C轴的车削中心(听说发那科有一个功能可以直接通过程序车削出来)
                            2、可以带动力头的车削中心加工,X轴径向动力头,用铣刀随着C轴走点位铣削
目前想到的只有这两种方法,社友们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螺纹尾部

螺纹入头

网友A:
多数第二种方法或者磨掉,再就是角磨机手工。

网友B:
大批量生产,建议做一个专用治具,这样精度于效率才有保证。

网友C:
我原来就是在铣床上洗掉,20多年前刚大学毕业的事了,师傅每次就让我干这个简单的活,师傅说,你不用干复杂的,你们是”飞鸽”,干几天就上楼了

网友D:
论坛里就有用宏程序除去不完全扣的方法,你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E:
改Z方向刀补,程序还是车牙的,注意车牙深度控制在P范围内,然后直接能车掉起点的那段
末端那段目前而言我直接拿气动打磨机打磨的。。。

网友F:
可以用宏程序G32走,思路是可以的,就是没上机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第二种方法或者磨掉,再就是角磨机手工。

角磨机手工不科学,效率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生产,建议做一个专用治具,这样精度于效率才有保证。

车床上加工的话,不太好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就是在铣床上洗掉,20多年前刚大学毕业的事了,师傅每次就让我干这个简单的活,师傅说,你不用干复杂 ...

对啊,现在还有很多的公司采用铣掉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宏程序G32走,思路是可以的,就是没上机试过。

有这个意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Z方向刀补,程序还是车牙的,注意车牙深度控制在P范围内,然后直接能车掉起点的那段
末端那段目前而言我 ...

相对来讲入头会好做一点,收尾是有点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就有用宏程序除去不完全扣的方法,你搜索一下看看。

谢谢层主,我可以找找看

网友G:
做个专用夹具放铣床上 铣床不动 设计夹具动 效率不会低,夹具上需要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专用夹具放铣床上 铣床不动 设计夹具动 效率不会低,夹具上需要导轨!

那就是两道工序了,先车后铣,客户本来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H:
这个本来就是车床上干的活,

网友:
是这样的,里面的牙也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本来就是车床上干的活,

也有挪到铣床专门做程序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讲入头会好做一点,收尾是有点麻烦的

是的,入口不完全扣好去处,出口的不完全扣去除有一定难度。按螺纹首尾标准来说在螺纹出口和螺纹空刀槽之间是R圆弧过渡的。入口不完全扣可以用槽刀走G32,用宏程序简单编写一个判断语句,判断是否槽刀尺寸与螺纹小径尺寸相同来车削出来。

网友I:
数控旋风铣,一次装夹,包括螺纹和螺纹进口及出口处不完整齿形全部完成,图片上的进口及出口处不完整齿形修整只需要10秒。

网友:
而且出来的螺纹表面光洁度比图片上的螺纹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数控旋风铣,一次装夹,包括螺纹和螺纹进口及出口处不完整齿形全部完成,图片上的进口及出口处不完整齿形修 ...

旋风铣是个不错的建议,装在车床上有点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数控旋风铣,一次装夹,包括螺纹和螺纹进口及出口处不完整齿形全部完成,图片上的进口及出口处不完整齿形修 ...

能上个图看看是哪种旋风铣吗?还是就是个动力头?

网友J:
去螺纹不完整牙,直接在车床上,用切槽刀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螺纹不完整牙,直接在车床上,用切槽刀就搞定了

是的,切槽刀就可以搞定,但是程序需要改进

楼主(2018-07-05):
引用 网友K:

抠头很漂亮,是车削中心加工的吗?

网友K:
不是,就是用普通的车床用切断刀,找好起点位置编法跟车螺纹的程序一样,只是z向进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就是用普通的车床用切断刀,找好起点位置编法跟车螺纹的程序一样,只是z向进的少

层主这种方法很好,也很快,螺纹尾巴的部分就比较麻烦

网友L:
扣头扣尾都一样,普通的数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扣头扣尾都一样,普通的数车就可以

可以的,就是编程能稍微麻烦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这种方法很好,也很快,螺纹尾巴的部分就比较麻烦

对啊,尾部有退刀槽的限制,有些麻烦,找合适宽的到进行试切一点点试,尽量好看

网友(2018-08-05):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M:
不建议用切断刀加工,因为使用切断刀时受力大,严重影响刀具寿命,且容易产生振纹
使用车削中心矩形螺纹用动力刀头铣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建议用切断刀加工,因为使用切断刀时受力大,严重影响刀具寿命,且容易产生振纹
使用车削中心矩形螺纹用 ...

切刀阻力是大,动力刀具加工一定会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