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线性模组?

楼主(2018-03-04):
大家在选择线性模组和气缸的时候是主要靠经验还是通过计算和受力分析呢??

网友:
模组和气缸选型还是要简单受力分析和计算一下。

网友:
线性模组!把我干一愣特意百度下! 一看是无杆气缸  我是通过计算选气缸的  受力分析可能会有吧工作10年的没做过气缸受力分析
我选气缸 先算多粗的缸径满足要求 我安全系数都会加到50%以上  然后选气缸样式综合考虑性能成本安装方式

网友:
我也不知道计算,选型都是照搬别人的尺寸~

网友:
需要计算选型!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发你份选型样册,你可以计算一下!QQ1790672594

网友:
我能告诉你我完全是没计算过,然后按一般情况选用的吗?有时还得考虑空间,位置。

网友:
看需要的要求哪种达到的效果更好, 更安全,稳定,  如果想购买线性模组,联系我。 QQ 1877335280

网友:
需要计算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