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未垂直有问题吗

楼主(2018-03-04):
如图,上方减速器用链条连接下方滚筒,但是链条没有垂直,与竖直方向有5°夹角。滚筒每分钟23转,这样传动有问题吗

网友A:
只要两个链轮在同一直线上即可!

网友:
不一定要垂直

网友B:
本来就应该设计成不垂直。谁有疑问让他去问一下他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两个链轮在同一直线上即可!

你的意思链条水平使用也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应该设计成不垂直。谁有疑问让他去问一下他的老师。

如果链条水平使用呢

网友:
水平使用没有问题,但是要涨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链条水平使用呢

设计成水平是最常见的。

网友:
增加考虑链条运行磨损后拉长掉链的情况。

网友:
链条受重力影响容易掉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链条水平使用也没问题吗

那得看中心距,如果下垂的过大,建议加一个张紧轮!

网友:
链条水平应该没有问题,但必须考虑掉链子的问题,加个涨紧轮吧。

网友: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链轮截面要垂直。除非加导向限制链条位置,否则链条会因为自重而不能于大小链轮保持在同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链条松边也容易脱落。这个结构建议改成齿轮驱动

网友(点评):
这种大鼓好像都是齿轮驱动常见些

网友:
水平垂直都是为了好装,画图360°怎么放都可以啊

网友:
设计成什么样,那是你作为设计该做的事!只要理论上能说的通,都没问题。关键是安装,和后期的更换。你的5°角安装定位有没有问题?后期张紧机构如何设计?调节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工人更换易损件的时候,能不能像你理论设计的那样安装在同一个平面?看你目前的设计,就不说维修了,安装的工人,能上去找你下来帮他扶着电机,不然他没法安装。调节的时候,你还要在下面帮他往上顶,不然一个人没法调节,你觉得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典型的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大家的回答都是模棱两可。我估计只有相当“老”的老师傅才能回答。

网友:
两点
1、必须要有调整涨紧的,否则,链条松了之后掉链子;
2、中心距不算太长,但是为了稳妥,建议增加两边链条的塑料导向。
补充
链条传动中不能垂直使用是说,两个链轮一上一下,这样链条松了之后,下链轮就脱开了;水平使用(自行车就是水平传动)是说,两个链轮一前一后,即使松动,还是照样运转。

网友:
加涨紧和导向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设计是有问题的,试着把重力向下的分力考虑一下,那么就容易出现脱链现象。可以考虑在5度方向增加支撑链的高分子耐磨条。
另外,关于链条水平放置使用,即把d1那个小销轴竖直使用或水平使用,都必须加支撑和导向的。市面上有很多高分子耐磨条可以使用。

网友:
用一段时间过后应该会掉链子 中间加个张紧器

网友(2018-05-08):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链条水平使用也没问题吗

水平使用会因为链条自身重力下垂,需要加涨紧轮!

网友:
这个结构感觉齿圈比链条更好

网友:
可以非垂直于垂线安装,确切的说,水平安装才真的有问题,水平安装会由于重力的原因,造成上部链条磨损严重,受力不均,链条跑偏,偏转一定角度可以缓解这一情况,但是不能完全解决,我看你的模型是使用电机涨紧?不建议这样,建议增加1对张紧轮,用于绷紧链条,并进行中段扶正,增加大径滑条对链条修正。另外水平安装的并不建议使用链条结构,齿轮齿条结构是最好的,带轮传动的效果也比链条传动的效果好,但因为不知道你需要转动的质量有多大,我看应该不小,不建议使用带轮,并且,由于你电机那边结构的不稳定,电机输出轴上要引出,加轴承进行维稳。另:你图上滚筒上有一组(4个)轨道轮,下部是否还有?至少要两组,一组是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