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氮攻深 颜色为黄色?

楼主(2018-03-05):
请教各位:钢件碳氮共渗后表面呈黄色,像铜一样的颜色,正常吗?

网友:
一般颜色是回火温度决定滴!回火前如何?其他检测参数正常吗?

楼主:
检测结果没有问题,就是颜色和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
坐等大婶

网友:
应该是灰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