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如何计算货架的最大承载范围

楼主(2018-03-05):
       这样的一个置物架用的是12号槽钢以及60mm的矩形钢材料是Q235 要在置物架上均匀放置6根200KG的辊请问这样做是否可以承担这些重量 并且是否还能继续向上叠加

       想知道要如何计算这种承载范围,网络上搜索过计算公式,但是都一知半解 看的不是很懂,因为电脑配置问题也暂时没有办法通过软件模拟,所以想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置物架结构上,哪个地方用槽钢,哪个地方用矩形钢,槽钢和矩形钢壁厚多少?置物架有多高?下面的支腿结构没看清楚。

网友B:
做这样的三角形不麻烦吗?直接用圆钢段一档一档隔开好了

网友C:
你这样开槽对型钢强度削弱很大,最好保证型钢完整形状在上边焊接钢板或者角铁

网友:
这里有人会半吊子的分析,你要求他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开槽对型钢强度削弱很大,最好保证型钢完整形状在上边焊接钢板或者角铁

谢谢,自己当初么有想到,如果说我要算他最大的承载力度的话应该如何去计算呢 也想做一些优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样的三角形不麻烦吗?直接用圆钢段一档一档隔开好了

谢谢建议 我进行修改 那么请问修改完成后我改如何进一步确定是否可以达到要求的承重,再进行修改

网友C:
楼主你的力学没学好啊,一两句说不清楚,你看力学书吧

网友:
多加两条腿就可以了

网友D:
没太看懂,辊子准备怎么放啊?搭在两端矩形钢的齿形槽里?这样的话,切这个槽带尖角会有应力集中啊,比如像上面说的,直接搭在上面,做点挡块,考究点计算的话,承载梁可以看成两端固定的三次超静定梁,载荷就按均布载荷来好了,粗算的话,按简支梁算也行,结果应该更安全点,四个支腿最好别用角钢,用方管或者槽钢都行

网友:
我觉得支腿用方管,横梁有槽钢,槽钢上面焊接分割定位挡板,这样的话主要还是看槽钢的承载能力了,

网友E:
钢板厚度有了,关键是锯齿底部到下平面的尺寸,其他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太看懂,辊子准备怎么放啊?搭在两端矩形钢的齿形槽里?这样的话,切这个槽带尖角会有应力集中啊,比如像 ...

你好,我按照两端固定的简支梁的均布载荷进行挠度计算,但是不确定公式的选择及答案是否正确能否帮我指正。载荷 q=mg=(200+200X6)X10=14000N/m=14N/mm
弹性模量 E=206000MPa
矩形钢长度 L=1622mm 厚度 a=60mm 高 b=120mm
惯性矩 I= ab^3/12=60X120^3/12=8640000mm^4
Wmax=qL^4/384EI
          =14X1622^4/384X206000X8640000
          =0.14mm
是否计算正确?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板厚度有了,关键是锯齿底部到下平面的尺寸,其他都没用

我刚刚按照前面几位所说在钢板上班再焊接角铁进行制作,并计算了挠度,但是不清楚是否正确能否也帮我查看一下钢板自重200kg 每根辊重200kg
载荷 q=mg=(200+200X6)X10=14000N/m=14N/mm
弹性模量 E=206000MPa
矩形钢长度 L=1622mm 厚度 a=60mm 高 b=120mm
惯性矩 I= ab^3/12=60X120^3/12=8640000mm^4

Wmax=qL^4/384EI
          =14X1622^4/384X206000X8640000
          =0.14mm

网友F:
这是基本的力学计算,solidworks里就可以分析,自学一下,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基本的力学计算,solidworks里就可以分析,自学一下,挺简单的。

是的,本来是打算直接分析的,但是电脑每次计算后程序就崩溃了,很无奈,然后看到说用comsol也是可以计算的,结果弄完后提示内存溢出也么有办法继续演算了。

网友F:
另外,关于那个锯齿形状的矩形钢,我通常会用钣金激光切割,折弯成U形装在矩形钢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关于那个锯齿形状的矩形钢,我通常会用钣金激光切割,折弯成U形装在矩形钢上面。

明白了,那我就不直接进行切割了,但是总体这个架子的承重,我还是想确定一下,经过前面几位的帮助所以我就在计算目前只放6根辊所产生的挠度,也不确定自己做的是否正确,想求证一下,但我还是想如果能更方便直接的算出其最大的承载重量就方便多了,也想询问是否有这样的计算方式

网友G:
这个重的东西直接两根槽钢放地上,两边焊挡板挡住,再放辊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重的东西直接两根槽钢放地上,两边焊挡板挡住,再放辊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有将近100个辊全部放地上的话占地 而且还需要运输,所以就考虑做个可以叠放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物架结构上,哪个地方用槽钢,哪个地方用矩形钢,槽钢和矩形钢壁厚多少?置物架有多高?下面的支腿结构没 ...

现在用两根腰厚5.5mm,长3320mm的12#槽钢作为两侧,两根 厚度60mm,高120mm,长1622mm,重约83kg的矩形钢作为放置辊的支撑梁,支脚为四根50X50X100mm,厚度2.5mm的方管,材料均为Q235进行制作,每根辊重约200kg,一个置物架均匀布置6根辊。想知道我用一下算法计算挠度是否正确
载荷 q=mg=(83+200X6)X10=12830N/m=12.83N/mm
弹性模量 E=206000MPa
矩形钢长度 L=1622mm 厚度 a=60mm 高 b=120mm
惯性矩 I= ab^3/12=60X120^3/12=8640000mm^4
Wmax=qL^4/384EI
          =12.83X1622^4/384X206000X8640000
          约等于0.13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力学没学好啊,一两句说不清楚,你看力学书吧

现在用两根腰厚5.5mm,长3320mm的12#槽钢作为两侧,两根 厚度60mm,高120mm,长1622mm,重约83kg的矩形钢作为放置辊的支撑梁,支脚为四根50X50X100mm,厚度2.5mm的方管,材料均为Q235进行制作,每根辊重约200kg,一个置物架均匀布置6根辊。请问我用这样的计算方法计算其最大挠度是否正确
载荷 q=mg=(83+200X6)X10=12830N/m=12.83N/mm
弹性模量 E=206000MPa
矩形钢长度 L=1622mm 厚度 a=60mm 高 b=120mm
惯性矩 I= ab^3/12=60X120^3/12=8640000mm^4
Wmax=qL^4/384EI
          =12.83X1622^4/384X206000X8640000
          约等于0.13mm

这样是否说明这个置物架足以支撑6根辊的重量并且还可以继续叠加

网友H:
算的单位都不对,  载荷 和单位长度载荷搞不清楚, 挠度是一回事,应力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算的单位都不对,  载荷 和单位长度载荷搞不清楚, 挠度是一回事,应力是另外一回事
没学过力学所以求指教,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算的单位都不对,  载荷 和单位长度载荷搞不清楚, 挠度是一回事,应力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学过力学,所以有不对的地方我接受批评和改正,所以请问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H:
均布载荷按这个公式:Wmax=5qL^4/384EI,   6个集中载荷均布大概按这公式算算也是可以的。  单位载荷q=(83+200X6)X10/1.622

公式单位全按国标单位来,这样小数点不容易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均布载荷按这个公式:Wmax=5qL^4/384EI,   6个集中载荷均布大概按这公式算算也是可以的。  单位载荷q=(83+ ...

谢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