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钉有类似的标注件吗?

楼主(2018-03-05):
请问下各位社友,有没看过类似的标注件,叫什么?

网友A:
什么材质的?在哪里用的?

网友(点评):
不锈钢,夹具上用的

网友:
工装夹具上常用,没查过到底有没有标准件,以前都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点评):
嗯,那只能自己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在哪里用的?

自己加工就可以。

网友:
螺栓联接副螺栓

补充内容 (2018-3-5 15:44):
你查看一下内外牙螺丝/螺母吧

网友(点评):
有图吗? 搜索不到

网友:
这螺纹画得,严重不符合国标。差评

网友:
在GB上没见过,最起码CAXA图库里没有

网友:
此图常见于刚会一点多维视图人之手。模具中我们叫定位螺栓

网友(点评):
不要在意图纸,可以买到吗?还是要自己加工?

网友:
这种非标的只能自己加工。

网友:
有不带螺纹孔的那种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