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精确定位停车

楼主(2018-03-05):
工件:需数控车削内孔,另需在旁边钻一个R2.5的小孔。

现状是普通皮带连接的数控车床,想实现精确的定点停车,刀座上增加动力刀头钻孔。
车床可适度改造,不想换步进电机同步带,这样的话不如买新车床。

万能的社友,大家有没有干过类似的活儿?

网友A:
最原始的办法,主轴末端加一个接近开关,常闭有效,缓速停,电气设置。

网友B:
动力头可以在刀塔上增加,单独的一个电机带动动力头,至于主轴角度定位就比较麻烦了,孔没有角度关系还行,如果有角度关系就需要增加角度分配装置,码盘等

网友:
现在的主轴电机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原始的办法,主轴末端加一个接近开关,常闭有效,缓速停,电气设置。

会不会把停车时间拉的过长了?毕竟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延长十几秒的一天下来也很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头可以在刀塔上增加,单独的一个电机带动动力头,至于主轴角度定位就比较麻烦了,孔没有角度关系还行, ...

有角度关系,小孔圆心在大孔水平中心线上。

网友C:
这个工件的数量值得你去改个设备啊

网友:
如果想实现只有一个角度点的定位停车,可靠安装感应器+刹车的可法实现(如光电或微动开关)。

网友:
二次定位 先粗定位到要的区域。再用机械式定位销定位。

网友:
加编码器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角度关系,小孔圆心在大孔水平中心线上。

如果一个孔的话好说,径向孔太多的话,还是建议楼主不要改来改去的吧,成本合不来

网友:
机床主轴加锁紧定位装置,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改,改动幅度比较大。不到一定的数量级没多少意思的。另外补充一点,单纯将主轴电机换成私服或者步进电机靠电机自带的电锁不加机械锁紧装置的话,是不能做到绝对定位的,一旦加工时候受力不好的话主轴还是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件的数量值得你去改个设备啊

数量级很大,另外加工也比较满,我只是用加工孔这种形式代替所要进行的加工结果。以防有心人说我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