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的线速度大概在多少

楼主(2018-03-05):
高速钢的线速度大概在多少!铣40cr调质钢7 @  v% n" N4 J

网友:
一般高速钢可以达到20m/min,40cr还是用硬质合金比较合适。

网友:
高速钢加工钢件还是要求转速慢一点吧,如同2楼所说的,不如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效率高,而且表面粗糙度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