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轴承镶嵌在塑料里吗?

楼主(2018-03-05):
        要做一个能自由转动的塑料小盒子。打算在盒子壁上镶嵌一个轴承,比如轴承内径是 3mm,外径 6mm,高度 2.5mm。它镶嵌在塑料盒子的壁上,外部的轴就可以穿过轴承的孔,把盒子挂起来。盒子倒不重,大约 50g。
        因此盒子也不会很厚重,但是在和轴承结合的部位可以局部加厚,保证达到轴承的高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呢?如果是小量的样品,我可以自己开孔把轴承塞进去。如果是大量生产,塑料厂能直接把轴承嵌进去吗?塑料残渣会不会污损轴承内部?他们是在注塑成型时就嵌入轴承,还是等成型完毕再塞轴承进去?

网友A:
注塑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一般会在200~300度,如果注塑成型的时候把轴承直接预埋进去高温可能会影响轴承的寿命,密封不好肯定也会有塑料液体进入轴承内部。建议可以在注塑的时候先预埋一个金属套,后续再将小轴承装进去。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在开模的时候塑料盒上就按轴承的规格进行设计安装孔,成型后直接把轴承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一般会在200~300度,如果注塑成型的时候把轴承直接预埋进去高温可能会影响轴 ...

如果是成型后压入轴承,牢固吗?毕竟轴承的厚度只有 3mm,一歪斜就会滑出来。
如果预先埋金属套,肯定好多了。因为金属套的外缘可以做成锯齿状,不容易滑出来。但是,轴承又怎么装到金属套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成型后压入轴承,牢固吗?毕竟轴承的厚度只有 3mm,一歪斜就会滑出来。
如果预先埋金属套,肯定好 ...

看你是什么塑料,硬度怎么样,轴承这么小,应该传递的扭矩不会很大。预埋金属套,该怎么压就怎么压啊,小扭矩设计成过渡配合就行

网友:
喷塑可以,控制好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成型后压入轴承,牢固吗?毕竟轴承的厚度只有 3mm,一歪斜就会滑出来。
如果预先埋金属套,肯定好 ...

做个铝的轴承外壳,先进行注塑,最后安装轴承

网友:
轴承作为镶件直接注塑成形,没问题。市面上的滚轮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工艺。

网友(点评):
但是我查了,一般的轴承顶多耐100度。热装的时候加热到 80 度。而注塑的温度肯定远远不止的。

网友(点评):
轴承的耐热温度是在工作状态时允许最高温度,因为轴承在工作时是转动,如果温度过高会导致预载力过大甚至卡死。在大直径轴承安装时内圈还需预热。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如果非工作状态下,可以达到200度甚至更高?

网友(点评):
你查的是什么温度,是工作温度吗?挡门上的滚轮就是将轴承作为镶件放进模具后再注塑成型,这种滚轮一般是用尼龙,尼龙的成型温度一般在250-300摄氏度不等。不用担心温度会破坏轴承。

网友:
直接把轴承当做镶件放入塑胶模具内,一体化成形,没问题的!当然大量生产才适用,不能模具费很贵的。

网友(2018-04-06):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成型后压入轴承,牢固吗?毕竟轴承的厚度只有 3mm,一歪斜就会滑出来。
如果预先埋金属套,肯定好 ...

你可以把盒子设计的时候就在轴承位置设计一个限位啊,类似于轴肩

网友(2018-09-06):
LZ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考虑下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