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切斜边及凹槽问题

楼主(2018-03-05):
如图所示,看到的一个钣金件一边是切了一个斜边的,还有中间位置有个凹槽,这个钣金加工中能加工出来吗,以及怎么加工的。
希望知道的大侠告知一声,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A:
都是可以加工的
小批量:斜边可以打磨,凹槽可以铣
开模:斜边压薄,凹槽直接就是冲压特征(背面凸起)
钣金加工中心没玩过,请社友补充

网友(点评):
方法很多,看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可以加工的
小批量:斜边可以打磨,凹槽可以铣
开模:斜边压薄,凹槽直接就是冲压特征(背面凸起)

那块板很大的哦,铣床可以加工吗,那块板一米多呢

网友:
一道工序够呛,多道工序没问题

网友:
凹槽可以冲凸包,但是槽边距离折弯边不能太近,否则容易拉掉变形;斜边是要铣的,如果打磨可以接受的话,打磨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块板很大的哦,铣床可以加工吗,那块板一米多呢

这个需要设计和工艺协商才能定,论坛上的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激光下料时,切割端部和槽口预留拉筋。折弯后切割打磨平整即可!找激光下料的外协技术,他会告诉你的。

网友:
方法很多吧

网友(2019-05-31):
激光切割出来折弯就行了应该,但是中间的方孔可能会有轻微形变,打磨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