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的热膨胀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8-03-05):
各位大佬,管的热膨胀计算公式是什么啊,要的是径向热膨胀,不要轴向伸长量。

网友A:
材料呢,环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呢,环境呢

公式还需要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式还需要材料?

不同材料,膨胀系数不一样

网友:
有限元分析

网友:
管道热伸长计算
管道的热伸长量的大小与管材的种类、管段的长度及温差数值有关。
ΔL=αLΔt=αL(t2-t1)         公式一
式中     ΔL——管段的热伸长量(m);
          α——管材的线膨胀系数[m/(m•)];在附表1中查询            L——管段长度(m);            t1 ——安装时环境温度(℃);            t2 ——管内介质最高温度(℃); 二、管道的热应力计算
管道受热时所产生的热应力大小与管材的性质、管段长度及热伸长量有关。
δ=E(ΔL/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材料,膨胀系数不一样

那还不是一个字母就代替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