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爬”着的油缸跑起来?这篇文章告诉你!

楼主(2018-03-05):
什么是油缸爬行问题?
最常见的,当油缸内部进入空气,在缸内的空气起蓄能器作用下,压力升高,空气被压缩蓄能,当供油压力升高至克服静摩擦力后,活塞开始移动。同时,因动摩擦力活塞阻力减少,并依靠积存的空气能量推动活塞增速运动,就象弹簧一样,活塞被弹开一段后,即空气的能量被释放,压力降低以至低于克服动摩擦力所需的压力值,这时,活塞的移动减慢或停止运动,等待压力升高,于是便产生爬行。
图1
油缸进气问题虽小,但是其复杂的造成原因也很容易让大家苦恼,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该如何诊断这样的“疑难杂症”,并且“对症下药”。
一、油缸进气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油缸内部形成负压时, 空气会乘隙而入。
②油缸无排气装置或排气装置设置的位置不好,缸内空气无法有效排出。例如垂直安装的油缸排气装置未设置在最高处、水平安装的油缸因排气塞不在最高而存在易于存积空气的死角。活塞杆衬套较长,活塞不能移动到油缸末端等均可能存在难于彻底排气的位置和死角,如图2。
图2
③液压泵安装在低处,油缸装在高处,而系统的内泄漏较大,停机后,油液因重力经液压阀和泵最后流回油箱,在管路中便会形成负压而倒灌进空气,或空气从管路密封不好的地方进入系统及油缸内。
④回油管高出油面,停机后油液也会因重力下落使空气反灌进入系统及油缸。
⑤油箱中油面过低或吸油管未埋入油面以下造成吸油不畅而吸入空气到系统和油缸内。如图3所示。
图3
⑥排气装置不密封而进气。如图4所示,因密封面不同心而造成进气。
图4
二、油缸本身质量问题产生爬行
油缸装配和安装不好造成变形,如活塞与活塞杆同轴度偏差大、缸筒与活塞以及活塞杆的圆度变化大、活塞杆全长或局部弯曲等造成摩擦阻力增大,接触面的压强增大,导致滑动面间断性地滑动,增大动静摩擦力之差变化而产生爬行;另外,油缸缸体内因异物和水分进入,产生局部拉伤和烧结等现象,活塞在这些位置上摩擦阻力会增高,使油缸不平滑运动,出现局部爬行。
三、缓冲行程中的爬行
因缓冲装置加工不良,在缓冲行程段油缸产生挤压变形,导致爬行。如图5为缸筒端面与缸孔不垂直,缸盖装上后,缓冲柱塞轴心线和缸盖孔轴心线成角度相交而产生挤压变形。
图5
如图6为缸盖上加工的凸台与缓冲孔不同心,导致缓冲柱塞与缸盖孔产生挤压变形。
图6
四、液压元件和系统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爬行
①压力阀压力不稳定,阻尼孔时堵时通,压力震摆大,或者调节的工作压力过低。
②流量阀流量不稳定,而且在超过阀的最小稳定流量下使用。
③液压系统采用进油节流(调速)方式且又无背压调节机构,或者虽有背压调节机构,但背压调节过低,这样在某个低速区内产生爬行,如图7。
图7
④系统采用液控单向顺序阀的平衡回路的爬行如图8所示,当压力油进入油缸上腔,并进入液控顺序阀的控制口,打开顺序阀,使油缸下腔回油,于是活塞下行,即重物下移,但如果重物作用下降过快时,必然使油缸上腔油压降低而关闭顺序阀,油缸便会停下来,然后待油缸上腔的油压升高,液控顺序阀又打开,重物又开始下降,这样液控顺序阀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油缸就会跟着出现时走时停的爬行现象。
图8
五、油缸与外部联系引起的爬行
①载荷与油缸连接刚性不足引起的爬行,如图9,当载荷的中心较高或载荷与油缸成悬臂梁结构时,导轨面易造成断油现象或油缸活塞杆弯曲,油缸负载稳定性差,滑动面压力高,易产生爬行。
②导轨加工及装置精度差,如导轨刮研点阻力大、导轨压板和镶条间隙偏差大、导轨之间不平行、润滑油流量不够等都容易使油缸产生爬行。
图9

网友:
从原理角度解决油缸的爬行问题,赞一个

网友:
貌似管路中的清洁问题没多少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