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件叫什么啊?谢谢

楼主(2018-03-05):
用来固定上下两块板,这个淘宝有卖吗?谢谢,谢谢!

网友:
看不懂,上下板一起固定不是应该打孔锁螺丝吗

网友:
你自己设计的不知道啊,统称卡扣

楼主:
推上去就挤住了,不能用螺丝,换了好多名字来搜这个东西找不到,在生活中很多地方上都可以看到

网友:
应该有卖的,但是配合效果不太定

网友:
木工上榫卯结构吧

网友:
有点像卡扣件

网友:
这东西通用性不好 不容易找!

网友:
恩不太好弄 也不太好找

网友:
塑料卡扣了。

网友A:
是这种卡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卡子吧

图挂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类似于一种卡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