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这样布置选择,应用是否合理

楼主(2018-03-05):
         一个带转轮的设备的,转轮到轴承有2.5米 ,轴承选用30226与29326,设备功率是75kw,转速是1000r/min。图是轴的尾端,前端也有轴承已经设计好,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否可行,轴承的选用与安装?轴向力比径向力大。

楼主:
长度没有2.5m,应该是1.8米

网友:
建议:转轮单独支撑,采用联轴器带动。轴太长,轴向力大容易弯曲。

网友A:
  这个需要把工况先罗列一下,比如: 1.是否频繁启停或正反转  2.转动产品惯量多大最高转速多少 3.启动时间和制动时间多少 4.是否连续运转还是间隙运转。负载受力是恒定还是周期变化。
 以上条件知道后 先求出最大扭矩和弯矩图,在从机械手册算出最大受力,不同的支撑方式不同算法。

  轴承选用时 首先知道不同种类轴承特性,负载参数。还有轴和轴承要留间隙 因为运转后轴发热会膨胀,注意线性膨胀系数是多少。

 这种大传动件如果没有先前的经验借鉴,建议你还是计算一下。一旦做下去成本不少。

网友B:
轴总长1.8米?最好把轴各点支撑距离和轴径也给出来,要传动的功率和扭矩多大?如2楼所说,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推力滚子轴承可以这样用??

网友:
如果轴向力比径向力要大,建议在轴得方向再增加一个平面推力球轴承。

网友:
跨距大,这样的方式 。轴一定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总长1.8米?最好把轴各点支撑距离和轴径也给出来,要传动的功率和扭矩多大?如2楼所说,最好把问题描述清 ...

如图,前端是橡胶轴承,传动的功率是75kw,转速1000r/min。轴径是100mm。连续运转,工况稳定,轴向推力大约20K.N。这个设备最近在应用了,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经常损坏,用了国产的,准备换进口的轴承在试试看看效果,请大神帮忙看看损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把工况先罗列一下,比如: 1.是否频繁启停或正反转  2.转动产品惯量多大最高转速多少 3.启动时间 ...

如图,前端是橡胶轴承,传动的功率是75kw,转速1000r/min。轴径是100mm。连续24小时运转,工况稳定,轴向推力大约20K.N。这个设备最近在应用了,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经常损坏,用了国产的,准备换进口的轴承在试试看看效果,请大神帮忙看看损坏的原因,用的是油脂润滑。

网友(点评):
大致看了一下 如果前端是橡胶轴承只能属于支撑起不到固定,现在这种结构属于悬臂梁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前端是橡胶轴承,传动的功率是75kw,转速1000r/min。轴径是100mm。连续运转,工况稳定,轴向推力大 ...

轴承损坏肯定是有问题了。晚上回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损坏肯定是有问题了。晚上回家帮你看看。

谢谢,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损坏肯定是有问题了。晚上回家帮你看看。

现在我把轴承改成了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面对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前端是橡胶轴承,传动的功率是75kw,转速1000r/min。轴径是100mm。连续24小时运转,工况稳定,轴向 ...

我把轴承改成了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效果应该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轴承改成了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效果应该会好点

如果改成成对安装的调心滚子轴承,那么轴向力怎么抵消?我昨晚也看了图,开始也考虑成对使用调心轴承,但是你的轴向力20KN呢。成对安装的调心圆锥滚子轴承在轴比较长时使用,有很好的调心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成成对安装的调心滚子轴承,那么轴向力怎么抵消?我昨晚也看了图,开始也考虑成对使用调心轴承,但 ...

我查了下其他资料,看下了有的这种结构,直接是2个深沟球轴承,设备的工况都我这个都一样的,就仅仅是2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
我是一名新手。我想请问下楼主。滚子轴承内圈套在一个垫圈上,垫圈套在轴上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不减少轴的直径,保证扭矩?

网友(2018-04-05):
面对面使用的情况下,两盘轴承的作用力交叉点是在轴上的,轴的负荷会比较大,变形量也会比较大,而且这种情况下正常运转起来,温度升高轴会膨胀,导致轴承工作游隙变小,如果安装的时候没有预留合适的游隙的话容易出现卡死的现象。还有维修工更换轴承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他们的安装手法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