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台钻从哪个地方可以拆开一分为二

楼主(2018-03-05):
大家好,请问这个台钻从哪个地方拆开可以一分为二最快捷?我说的是上下分开。请拆过的朋友指点下。

楼主:
还有这个十字钳的固定螺栓在哪里?

网友A:
从箭头处拆,两部分,底座,机头,看见那四个螺丝没?

网友:
这种钻铣还有人在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十字钳的固定螺栓在哪里?

台钳两边的槽穿螺栓,固定在工作台的T形槽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箭头处拆,两部分,底座,机头,看见那四个螺丝没?

正常拆开是把上头夹紧螺栓松开,上部直接向上抬下来就ok,拆立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箭头处拆,两部分,底座,机头,看见那四个螺丝没?

谢谢,我已经拆开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拆开是把上头夹紧螺栓松开,上部直接向上抬下来就ok,拆立柱容易出问题

上面的机头把立柱夹得很紧。不知道有什么机关,我只好拆下面的底座和立柱的固定螺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拆开是把上头夹紧螺栓松开,上部直接向上抬下来就ok,拆立柱容易出问题

你好,拆立柱为什么容易出问题啊。